这是什么插头

楼主(2017-06-03):
(图片)

网友A:
古董手机充电头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手机充电头就有

不一样!古董手机的只有下面有那个通电的铜片!这个是上下都有

网友:
比较古老的接口

网友B:
有数据线是这种头的,我的鹰眼6s相机就是这种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数据线是这种头的,我的鹰眼6s相机就是这种数据线

有图片吗?我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图片吗?我看看

现在没有图片,淘宝上搜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没有图片,淘宝上搜得到的

明白!搜到了!

网友:
miniUSB吧,很老的

网友:
用来干啥?

网友:
百度可以搜索到,应该就是这款,鹰眼6s充电接口好像和这个差不多,但你这个里面看着上下都有塑料,图片不怎么清晰,没怎么见过。  鹰眼6s的视频输出模块和你这个图片的差不多,。 仅供参考

网友:
mini数据头

网友:
mp3充电头

网友:
就是一个usb转接头

网友C:
mini  usb   都快绝迹了

网友:
早期的miniUSB插头,老手机mp3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i  usb   都快绝迹了

嗯,淘宝上找了半天,一般卖的都是5p的插头!10p的很少了!

网友:
T插头的转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