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关于飞控水平问题。

楼主(2017-06-03):
固定翼飞控安装是与机翼水平还是与机身水平?哪位大侠告诉下。

网友:
安装之前,先把机身放平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A:
APM的话是飞控水平和机身水平两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话是飞控水平和机身水平两个校准

谢谢回复,但不是校准飞控。是安装飞控的时候飞控是和机身水平还是和机翼水平,机翼和机身那个水平为准。

网友:
应该以机翼为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不是校准飞控。是安装飞控的时候飞控是和机身水平还是和机翼水平,机翼和机身那个水平为准。 ...

我也求助过这个问题,,得到了飞控老板的解答。。。。安装飞控时所谓的与飞机水平校准,这个飞机水平依据的是水平尾翼,哈哈,没想到吧,,当初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想想,有道理,要不然飞机的屁股干嘛还叫水平尾翼,而且机翼有些机型会有安装角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求助过这个问题,,得到了飞控老板的解答。。。。安装飞控时所谓的与飞机水平校准,这个飞机水平依据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不是校准飞控。是安装飞控的时候飞控是和机身水平还是和机翼水平,机翼和机身那个水平为准。 ...

肯定机身啊,一般固定翼都有一个安装飞控的平面

网友:
与机身一致。机翼有的是带有迎角的(攻角)。

网友(2020-05-23):
十分感谢,水平尾翼这个回答很标准

网友:
懂了懂了,非常感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