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乐迪AT9S遥控,如何实现用3档速度

楼主(2017-06-03):
F450机架,有时航拍的时候速度掌握不好,我的想法,用一个三档开关切换,第一档30%的舵量,第二档70%舵量,第三档100%,能实现吗?有相关教程么?或者谁知道要怎么设置么。还是不能实现。

网友A:
以前用天七控设置过两档的大小舵,设置肯定是可以设置的,你找一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天七控设置过两档的大小舵,设置肯定是可以设置的,你找一下教程

关键字,就是没搜索到

网友:
还能这样子,我没听说过呢,

楼主:
来个大神解答下

网友:
表示没听过

网友:
看遥控器关于大小舵的说明

网友:
木有听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就是没搜索到

这个是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的,你用的乐迪控就看乐迪控的使用教程,泡泡老师有讲的很详细你可以去看看。看完整个使用视频你会收获不少的

网友:
遥控器上好像有用混控设置油门曲线好像能达到不过好像只有2档

网友:
多轴,你咋控制速度?靠倾斜角度的。

楼主:
应该是这个吧,2.3.7 双/三重比率指数
双/三重比率:通过拨动开关减少/增加舵机行程量,固定翼机/滑翔机可以将任意操纵杆设为相应的控制开关。双比率

网友B:
想慢  直接有留待模式就得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慢  直接有留待模式就得啦

速度不均匀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度不均匀

定点咯

网友:
直接辅助通道设置个三段开关,然后接收机在对应通道接上设备,最后在舵机行程量调节舵量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