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景拍摄

楼主(2017-06-03):
各位大神好,小弟初次拍摄城市夜景,但是把握不好参数,所以哪位大神有没参数告知下  小弟好参考一下

网友:
什么的参数,相机?

网友:
ISO100  快门2~3秒

网友:
不同环境参数是不一样的,自己多试拍就知道了,建议ISO不要高于400,否则噪点会很多,曝光时间于ISO的组合根据现场风力适当调整。风大的话可以高ISO连拍,后期堆栈降噪

网友:
飞萤6s夜摄怎么那么辣鸡啊

网友A:
用的什么飞行器,相机都不知道,任何说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行器,相机都不知道,任何说得清楚?

用的悟  X5镜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