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 无法悬停

楼主(2017-06-03):
组装了一台 260 H型机架的 4轴飞机。飞控是和机头方向 转180度安装的,飞控调参里面已经把机架方向设置180度调转了,所以自稳可以稳定飞行。
GPS信号很稳定,搜星也是10个以上。

自稳飞行很稳定,但是一旦切到GPS悬停,飞机就往一边偏飞走,只能切换自稳拉回来。
整个过程没有发现丢星的现象,而且为了避免磁罗盘干扰,GPS也架高了。

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好哦

网友:
看看罗盘的四面指向对不对,

网友:
可能图穿干扰了 看图距离很近

网友A:
APM的内置罗盘要禁用。

网友:
卫星10颗不够,经纬度数值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的内置罗盘要禁用。

现在用的是外置罗盘,用了外置罗盘的话,内置罗盘应该是自动禁用的吧?

网友:
用留待模式  试一下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 留待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是外置罗盘,用了外置罗盘的话,内置罗盘应该是自动禁用的吧? ...

内罗盘不一定是自动禁用的。你可以看下Mission Planner页面中第2罗盘有个选顶,不要勾选,就是禁用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很明显,罗盘方向不对,罗盘方向指向机尾要和你的apm指向一致,再说,你的飞控要安装在机身中间,你个穿越机装gps干嘛?

网友(2017-07-09):
罗盘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