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主板电压

楼主(2017-06-03):
apm主板的电压不高,用乐迪at9的控,回传的接收机电压是4.5v左右,不敢飞高

网友A:
用的什么供电?用电调供电,经过飞控之后会有0.3v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供电?用电调供电,经过飞控之后会有0.3v的压降

电流计供电,就怕供电不足数传都是独立的供电,好像osd的数据也不会刷新,只有地平线才会动,电压也不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流计供电,就怕供电不足数传都是独立的供电,好像osd的数据也不会刷新,只有地平线才会动,电压也不准 ...

电流计那就不应该啊,电流计是5.3v刚供电,接收那里应该有5v电压的啊,我以前装过一架,用电调供电,接收机那里还有4.7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那就不应该啊,电流计是5.3v刚供电,接收那里应该有5v电压的啊,我以前装过一架,用电调供电,接收 ...

难道是电池的放电能力问题,我的是2200mah,15C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是电池的放电能力问题,我的是2200mah,15C的电池

应该不会吧,对了,你用万用表量量,回传貌似不是很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吧,对了,你用万用表量量,回传貌似不是很准

万用表量的是4.75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量的是4.75v

电流计呢,会不会是5v的电压?

网友:
你这算啥,我有块apm,电压老是报警。我在参数设置里关了电压检查,看过日志,主板acc只有4v到4.3v左右波动。从来没出过问题。apm接的gps,osd,数传。我估计是我以前3.3v电压模块掉后我换的模块问题。
你可以从输入端供电吗。那就不会有压降

网友:
可以专门搞一个5v的bec供电

网友B:
分电板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电板不对

没用分电板         ,用的电流计

网友:
太水了就会这样的

网友:
落木,支持一下 楼主加油

网友:
电流计不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