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穿越机经常烧坏电调

楼主(2017-06-03):
用air mode炸鸡就烧电调,已经烧了好几个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
看见炸鸡立马换模式

网友:
我也烧过几个了,应该设计防堵转功能

网友:
炸鸡立马上锁啊!

网友:
不上锁等着烧么

网友:
炸鸡之后立马上锁,不上锁,你等着干啥呢

网友:
我还没烧过,说明我水平还不够啊

网友:
是短路烧还是什么?炸鸡立马关油门上锁啊,短路的话最好绝缘

网友:
立即上锁是必须的习惯
电调质量也要过关 即使堵转也会自我保护的

网友A:
上锁就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锁就不转了

可能是我满油门日了地

网友:
炸鸡以后立即上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满油门日了地

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

飞控的芯片坏了吗

网友:
我用的好盈的30A  BLS蛮好的,炸鸡几次都是怠速掉下来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上锁。此外,你的电调是不是小了一些,或质量差了一些?

网友:
你那个估计不是烧的是桨打到电调了,弄个保护盖完美解决

网友:
电调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的芯片坏了吗

MOS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