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固定翼FPV配置问题(数传)

楼主(2017-06-04):
想飞远程FPV,遥控器可以用增程。图传用大功率的或者增加放大器。那么数传用什么呢。现在用的是3DR数传。距离能有多远。如何增加数传的传输距离呢?

网友:
915mhz图传干扰比较小  功率250mw 都能5km以上

网友:
有2w功率的图传吧

网友:
加个aat跟踪天线

网友:
奥姆威1w的图传我能飞很远的

网友A:
如果增程已经用了433,数传就只能够用915,一般来说500mw的数传,接收端用车载915天线的话,可以到10km+。具体视环境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增程已经用了433,数传就只能够用915,一般来说500mw的数传,接收端用车载915天线的话,可以到10km+。 ...

我的数传是433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数传是433的。

天线频率换成433即可。

网友:
要看功率了,也要看电磁环境。

网友:
不懂帮顶,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

网友:
抱歉了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为什么   你知道的     什么你不知道   是为了牛币   签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