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 Racing F3飞控三种飞行模式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7-06-04):
1)大家好,本人最近在玩Racing f3飞控的穿越机,那么如何通过调参软件来设置姿态、半姿态、手动模式,怎么样设置才可以啊,因为之前上手的CC3D,连接上调参软件后直接设置一个三挡开关就可以对应三种模式,新人求助请多多帮助!!!

2)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设置了三种模式后,手动模式下发现解锁后正常飞行;切换到姿态模式下,拨动解锁螺旋桨就会直接自动旋转起来,这是什么情况啊,求帮助!

网友A:
你切换到的是airmode吧。

网友B:
姿态在接收机设置那里设置,自稳模式解锁电机转是在飞控设置页面的右上那里设置的,可以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切换到的是airmode吧。

嗯嗯,是的呢,在这里面怎么设置三种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姿态在接收机设置那里设置,自稳模式解锁电机转是在飞控设置页面的右上那里设置的,可以关掉

能在具体点嘛,谢谢!

网友:
airmode是空中模式不是自稳模式,自稳是angle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在具体点嘛,谢谢!

是从这里关闭解锁螺旋桨旋转的,具体是哪个选项记不住了,不过貌似不建议关闭

网友C:
空气模式全程都开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从这里关闭解锁螺旋桨旋转的,具体是哪个选项记不住了,不过貌似不建议关闭

非常感谢你的细心解答,不过我做的是有刷F3飞控,电调是调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模式全程都开着的

你是说airmode模式全程都开着,那还怎么分飞行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MDIzNDY4OA==.html?spm=a2hzp.8253869.0.0

非常感谢,谢谢你推荐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1MDIzNDY4OA==.html?spm=a2hzp.8253869.0.0

你好,请问空中模式airmode的作用是什么呀!

网友E:
直接转起来是因为地面不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转起来是因为地面不平吧

最开始我以为也是地面不平,校准平衡后,再次测试时,在自动挡的时候很正常,拨到姿态挡的时候就会旋转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开始我以为也是地面不平,校准平衡后,再次测试时,在自动挡的时候很正常,拨到姿态挡的时候就会旋转起 ...

再重新刷一下固件看看

网友:
建议先去新手课堂和泡泡教程待个把月再来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airmode模式全程都开着,那还怎么分飞行模式呢!

airmode模式因为有怠速 用于freestyle飞行中可以更灵活的做出各种动作 竞速的话可以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airmode模式全程都开着,那还怎么分飞行模式呢!

是可以叠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