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技术问题求教

楼主(2017-06-04):
我的APM解锁了,电机也旋转了,但是有3个不转5个旋转,要不就是4个旋转4个不转,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地面不平 加大油门就全部转了
拆桨测试

网友:
应该是地面不平的问题

网友:
机架模式设置了?APM飞8轴厉害

网友:
校准各电调油门行程,飞行器放于水平面,解锁尝试!
望采纳!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电调飞控两端油门都校准了吗?

网友:
电调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