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 Racing F3的PID调参问题

楼主(2017-06-04):
各位模友大家好:
        今天刚刚组装好了一台F3飞控的穿越机,但是起飞的时候感觉不平稳,容易产生侧翻;还有就是飞起来后,做绕弯动作时也是容易坠机,总感觉遥控操作力度有点大了;

        请教一下有调过PID的模友,如何调节对应的PID,才能让飞行更加平稳自如呢,谢谢大家!!!

网友:
你上论坛上直接搜索pid,有很多写的不错的帖子

网友:
是平衡不好,还是pid?

网友A:
如果你是手动模式 可以调节横滚和俯仰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手动模式 可以调节横滚和俯仰的曲线

请问有详细的说明嘛,没有跳过这种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