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四轴电机求助

楼主(2017-06-04):
F450四轴起飞时感觉有一个电机(圈着的这个)转速要比其它快一些 是什么问题啊?在空中定高老向左边飘。每次都要打方向来控制,飞行下来电机都比其它的温度还要高,吧友们这到底是那出问题啊?

网友A:
绿色按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按钮在哪里?

什么绿色按钮?不知道

网友:
说的是网页板吧 绿色按钮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校准过啦啊

网友C:
电机有可能绕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可能绕线问题

是不是得换一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可能绕线问题

起飞和定高的时候都向左边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飞和定高的时候都向左边飘

检查下那个电机水平,不行就换一个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有可能绕线问题

是不是得自动调参一下  我遥控器上的微调都设置在中奖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那个电机水平,不行就换一个一样的

好的  我重新换一个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那个电机水平,不行就换一个一样的

是不是得自动调参一下  我遥控器上的微调都设置在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得自动调参一下  我遥控器上的微调都设置在中间位置

你试试吧

网友:
换一个吧,我那个是慢了,不纠结,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