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名牌子f3

楼主(2017-06-04):
请问大神们有没有见过这个f3啊?标签写着叫standard 3 6DOF Flight Controller。那跟平常的有区别吗?cf或者bf里面可以刷固件吗?

网友A:
放心把  可以刷~ 不能刷人家也不会做出来! 就一个普通f3飞控~ 制式pcb布局自己重新优化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把  可以刷~ 不能刷人家也不会做出来! 就一个普通f3飞控~ 制式pcb布局自己重新优化的!!1 ...

那随便刷spf3的版本可以吗

网友:
这个用F3固件应该没问题,看背面增加了接收机rssi和电流计接口

网友:
留这么一大片空白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随便刷spf3的版本可以吗

应该可以的!!

网友:
PCB忘记打孔的f3吗  这电调只能插8P插头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把  可以刷~ 不能刷人家也不会做出来! 就一个普通f3飞控~ 制式pcb布局自己重新优化的!!1 ...

好像usb连接要转换的对吗?大神有没有相关的教程啊?

网友:
来路不明?

网友:
小厂的f3,和cc3d一样,第二通输入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