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7-06-04):
第二块电池电压到3.87v充不进去了,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把2S电池的平衡头挑出来1S模式低电流充不能超过5A

网友:
用的什么充电器

网友:
按3楼方法试试,不行就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太差了

网友:
换个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平衡放电 在充电

网友:
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电池感觉不太,,

网友:
电池内阻测一下吧,估计是严重过放后的结果,只能3S改2S了……我有好多给眼镜用的2S,都这么来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用平衡模式充好几个小时就好了

网友:
冲久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