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x8

楼主(2017-06-04):
飞跃x8轴距1050,怎么配置动力

网友:
别配太强劲,今天看见个大疆的飞控失控,大疆的恢复是jj太轻,动力太强劲

网友A:
4110 15寸浆够了吧

网友:
7015电机25寸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110 15寸浆够了吧

你这个是620轴距的x8配置

网友:
没搞过这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620轴距的x8配置

好吧 都7系列电机了 还8个 12S供电 还1米轴距 还25寸浆 这是要载人?

楼主:
6215电机行了吧

网友:
大飞机载重也要跟上的 不然太轻 飞控一样难稳住飞机 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加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植保机?

不是,航拍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航拍机

可是够大的。。。。。。不好携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够大的。。。。。。不好携带吧?

折叠还算可以

网友:
能够折叠,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