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器选择

楼主(2017-06-04):
想一步到位一个中文控,求推介。英文的绕路。

网友:
前几天买的乐迪AT9 s。  625带模拟器

网友:
AT10也可以

网友A:
天九,AT10,其实呢英文的也不错,frsky X9D plus开源控,可以刷中文,很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九,AT10,其实呢英文的也不错,frsky X9D plus开源控,可以刷中文,很强大

x9d有中文固件?求链接

网友:
富斯I8I10

网友:
睿思凯x12s

网友:
貌似AT10二代不错

网友:
天地飞九用着不错的啊

网友:
好像付他爹有款可以中文,

网友:
果断天9

网友:
或者天七

网友:
天九,天九,天九

网友:
看你主要飞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AT10,其实呢英文的也不错,frsky X9D plus开源控,可以刷中文,很强大

怎么刷?有教程不?

网友:
华科d10  值得你拥有 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萝丽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九,AT10,其实呢英文的也不错,frsky X9D plus开源控,可以刷中文,很强大

x9d可以刷中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模型中国中搜一下,有相应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九,AT10,其实呢英文的也不错,frsky X9D plus开源控,可以刷中文,很强大

x9d可以刷中文?求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刷?有教程不?

Frsky群里面有资料,我看过,但是没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x9d可以刷中文?求教程?

frsky群里面有教程,但是我没有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sky群里面有教程,但是我没有刷

群号多少?

网友:
有钱天九,

网友:
没钱天七,

网友:
五楼正解。

网友D:
楼主如果纠结,那就乐迪吧 遥控距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纠结,那就乐迪吧 遥控距离不错

谢谢,我是这么打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是这么打算的

选择乐迪是没有错的

网友:
建议你用华科尔D10或者天地飞8或者9,足够用,D10可以刷固件,但是说实话,我用D10,刷固件用着总感觉不靠谱,设置也麻烦,天地飞9用那种能更换高频头的,以后如果用433的话,可以更换外置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