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教关于pix油门回中不能定高的问题

楼主(2017-06-05):
刷了多个版本的APM四轴固件问题都是一样,低速的时候油门回中能想大疆一样定住,速度一高就不行,查看各个参数都找不出问题。最后刷了一次px4的原生固件,没有出现上述问题,可又用不习惯qgc,从新刷回3.4.6  顶不住高问题依然存在,蛋疼啊,有没有跟我一样的

网友A:
你要把飞行器切换到定高模式 油门回中自动定高

网友:
定高模式

网友B:
定高模式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模式就可以了啊

定高定点都是我描述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飞行器切换到定高模式 油门回中自动定高

都是在定高定点模式下试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你顶贴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把飞行器切换到定高模式 油门回中自动定高

刷px4固件可以定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