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懂铝合金材料类型的大神

楼主(2017-06-05):
哪位大神知道玩具直升机的铝合金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个不太懂,不过要硬感觉7075T7以上都行吧,不行就航空铝,又有一套规格了

网友:
7000 以上的

6000的偏软 好加工

网友:
一般是7075铝合金

网友A:
7075cnc加工出来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75cnc加工出来很漂亮

7075是什么意思啊!我看有很多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075是什么意思啊!我看有很多型号的!

7075铝合金,硬度高,重量轻,

网友:
引用 楼主:
7075是什么意思啊!我看有很多型号的!

7075 T6
7075 T651
7075  T7
7075 RPA

最常见 T6 经过热处理的

不若不懂的话 去找冶金的教科书吧 论坛里面是说不清的

网友B:
航空铝材,卖铝材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空铝材,卖铝材的都知道。

好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