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计

楼主(2017-06-05):
可以用ubec代替apm电流计的5v输出吗,怀疑是电流计供电不足,飞控板与接收电压过低

网友:
飞控内部有个二极管  会有o.7v的压降  所以  输入电压要高一些

网友:
不建议用电调自带的BEC供电 可以用电流计 分电板 UBEC供电 我是用分电板给飞控供电的 目前没什么问题

网友A:
电流计拔掉跳线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拔掉跳线帽

拔掉了
现在是电流计供电
飞的时候接收机只有4.5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电流计直接连接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