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中特威蜘蛛和翱云蜂鸟

楼主(2017-06-05):
如题。有用过的朋友。请问
中特威蜘蛛30A和翱云蜂鸟30A
之间怎么选择?徘徊不知道怎么选择。蜘蛛大。蜂鸟小。
考虑质量还有发热控制。
谢谢

楼主:
没人能回答的?自己顶

网友A:
ZTW老牌子了,蜘蛛系列也是很出名的,做了这么多年了。

翱云做这些时间短,相对来说还是新牌子,很多东西还要经过市场考验。

自己取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W老牌子了,蜘蛛系列也是很出名的,做了这么多年了。

翱云做这些时间短,相对来说还是新牌子,很多东西 ...

谢谢
知道了

网友:
同等技术指标的,发热量大致一样。那么你的散热条件好,就选用体积小一点的,毕竟体积小,重量也会轻一些。用在大机器上,重量不是主要问题,可以考虑体积大一点的。散热与元器件的寿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