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科尔D7E最新版本怎么设置大小舵

楼主(2017-06-05):
来个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高级模式下,高级模式下,只需要把你需要设置大小舵的通道设置两条混控,输入都是原来的信号,比如副翼的输入还是副翼,输出则通过调整比例,使两个混控分别满足大小舵,开关设置为你想要控制大小舵的两段开关,分别对应开关的两个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高级模式下,高级模式下,只需要把你需要设置大小舵的通道设置两条混控,输入都是原来的信号 ...

试了,不管用啊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步骤本来就比较复杂,我这么描述也确实不是很详细,你要说你没看懂我可以理解,你一副看懂了照做了最后没管用的回答就有点尴尬了。

如果你看的懂英文,直接到那个固件网站看说明书吧

网友B:
还是刷galee吧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刷galee吧大哥

设置好了,卖家说了,换个版本你的三合一就白搭了,慢慢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