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AC充电

楼主(2017-06-05):
请问各位大神,我定做了一个3S3P的18650电池组,带保护板。没有平衡线,能不能用B6AC充?要怎样设置。我用了非平衡充,一按开始充电器就滴滴叫

网友A:
平衡头做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做一个就好了

18650封装好的电池组,带了保护板不能加平衡线

网友:
加一个平衡头充电吧

网友B:
楼主啊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 3P的你用B6用3S充根本就不认 充电选择1S充电 电流大点也无所谓因为是三节电池并联 B6充电器上电检测只会检测出1节电池的信息哦,所以你选择普通充电模式,选择1S电池充电就行了。还有那些说做平衡头的,你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平衡头的概念,单个平衡头是对于多组串联时无法获取单节电池信息而特定从每节电池中引出它们的正负极而做的特殊引线,为的就是能让充电器检测出每节电池的信息。而对于3组并联来说,三节电池的电压在同一压降平台上,它们每节的正级与正级,负极与负极都是相连在一起的,那请问这样的话你加上平衡头还有什么实际意义?每节的正负级都加上一个1S平衡头?这不就和电源引线一个道理了吗?还望魔友理解电池并组之间的关系。说难听点,这就是初中物理没学好啊,哈哈

网友:
补充一点,以上所属只是针对3S3P并组而言,而如果换成6S3P而言的话就需要加平衡头了哦。记住一点S永远是P的合数倍

网友:
带保护板的直接设置3s冲就行(不需要平衡模式),ls的讲师lz的3s3p应该是已经做成一个电池组的了

网友:
不知道,啊,

网友:
冲不了,就是用平衡头冲的,

网友:
这咋做的电池,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有九块电池,三串三并吧,所以要用平衡充,没有人作航模3.7V的电池还要并好几节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18650封装好的电池组,带了保护板不能加平衡线

那保护板去掉,你用来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有九块电池,三串三并吧,所以要用平衡充,没有人作航模3.7V的电池还要并好几节的吧?

是9块电池,做电池组的时候带了保护板,所以不用平衡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保护板去掉,你用来干嘛?

做电池组的时候带了保护板,所以不用平衡冲

网友A:
那是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比较麻烦了

找到办法了,直接用电流源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9块电池,做电池组的时候带了保护板,所以不用平衡冲

你直接选择charge不要选balancechar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选择charge不要选balancecharge

没用,试了,会报错TEMP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办法了,直接用电流源充

关键要一节一节充

网友(2017-10-27):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 以我的经验告诉你 3P的你用B6用3S充根本就不认 充电选择1S充电 电流大点也无所谓因为是三节电池并联 ...

谢了。6666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