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3飞控换了新的stm32f303cct6

楼主(2017-06-05):
F3飞控换了新的stm32f303cct6,怎么烧写固件?还是像atmega328一样,要先烧录boot?才能烧固件,求大神指导

网友:
请问固件和boot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网友A:
短接boot两脚 然后用arduino 程序 刷入CF或BF 刷好后 断开boot 就可以了

网友:
论坛搜索

网友B:
不懂帮顶,高手都能换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高手都能换芯片了

在线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boot两脚 然后用arduino 程序 刷入CF或BF 刷好后 断开boot 就可以了

有arduino程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arduino程序吗?

网上搜吧 有的是

网友C:
问题太大了,无法细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太大了,无法细说。

什么意思?

网友(2018-02-08):
我的t6也换了新32f100单片机,不知如何拷入程序,谁帮我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