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计

楼主(2017-06-05):
apm电流计可以与ubec并联供电吗,感觉电流计供电不够啊

网友:
APM的话,不能够并联,你只能够把电流计的红色和边上的一根线拔掉,然后用BEC给飞控供电。

因为APM不是双电源冗余,PIX可以,BEC插在电调端即可,不用拔掉电流计的5V输出。

网友:
一般来说,通过芯片稳压的电源最好不要并联使用,因为压差总是存在的,这样一方面会使线性稳压芯片发热更历害,影响供电稳定,严重后果就是机毁。ubec是开关电源,能提供比较大的电流,还是尽量选用这个电源。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我把线拔掉用bec替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