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轴云台接上山狗不显示图像

楼主(2017-06-06):
我用云台自带的USB视频接口接上山狗图传不显示 用自制的AV线接山狗正常显示
是我连接有问题嘛?
云台供电由UBEC12V CH1接口接接收机6通道(去掉了红色的供电线)
什么原因 哪位大神用过

网友A:
我也接过,也是没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接过,也是没图像

可能是只支持正品狗吧

网友:
可能你云台的接线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接口不一样,usb上有五根有定义的线的

网友B:
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问题

大神可否给个图

网友:
我没有这种云台的

网友C:
找下接线的引脚定义对一下,看是不是那根线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下接线的引脚定义对一下,看是不是那根线错了!

谢谢 连接都是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连接都是对的

连接对应该没问题啊!主要就视频信号线和地线连上就能出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接对应该没问题啊!主要就视频信号线和地线连上就能出图吧!?

对 用自制的AV线就可以 用云台的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 用自制的AV线就可以 用云台的不行

你把别的线都去掉,只接视频线和地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别的线都去掉,只接视频线和地线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不客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别的线都去掉,只接视频线和地线试试!

今晚试了 不行的

网友:
缺少整体感,表示看不懂。

网友:
可能是山狗与云台自带USB里AV线位置不对。山狗是数据线的4号脚输出AV信号,其他设备的数据线4号脚大多是空置的。

网友D:
http://mall.moz8.com/m/post/76839
这是我之前改山狗AV线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mall.moz8.com/m/post/76839
这是我之前改山狗AV线的帖子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