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机炸了,想修一下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复

楼主(2017-06-06):
有个RS2205S把电机里的瓷片炸松动了,用什么胶能给粘住啊,还有两个电机铜线断了该怎么修复啊?顺便问一下RS2205S里面的瓷片是什么材质规格的知道的大神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我一般就换了 炸坏过近是个rs2205s

网友:
返厂好些,自己弄动平衡估计没把握。另外应该是“磁片”吧

网友:
我用502粘过

网友:
换新的,不建议维修了。

网友:
返厂吧,自己修,不包准。

网友:
找银燕的售后咨询返厂维修,银燕的售后还是很不错的。电机的平衡很重要,你自己弄的话,不但电机不会修好,还会导致电调烧坏!

网友:
返厂或者买个,银燕家有

网友:
这家厂的电机磁钢就是容易掉,不止一回看到魔友说这个问题了,只会营销的公司不是好公司

网友:
用ab胶,涂薄薄一层,原位粘贴磁片。铜丝可焊接,接头处也上ab胶绝缘。

网友:
环氧胶水

网友:
胶粘过会不怎么平衡

网友:
我之前自己修过。我的方法可以参考参考,不过比较麻烦
先把所有的磁铁全部撬下来,因为炸过的不可能就那一个是松的
然后把原来上边的胶清理干净
用AB胶在转子上抹匀,用最快的速度把磁铁按级性依次放进去
好了后装到定子上,不要上卡环,通电运转几分钟。让它用自己的离心力压紧

这个比较麻烦,一般不建议自己维修

网友:
直接返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