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们APM的OSD信息闪烁怎么回事一会就没有了重启又出现了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7-06-06):
有视频但不知道怎么上传上来找不到啊

楼主:
这是视频连接,请大神们瞅瞅
http://video.tudou.com/v/XMjgwNzQ3NTU2OA==?from=timeline

楼主:
蓝屏是我在重启所出现的

网友A:
一般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可以尝试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可以尝试单独供电

用电流计供电可以吗?

网友:
供电不足+1 用ubec独立供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电流计供电可以吗?

看情况,有的电流计给飞控和舵机供电,所以有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可以尝试从osd另一端12V供电,具体你看下osd有个jp接口要断开,图传,摄像头,osd一个电源,动力,电流计,飞控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有的电流计给飞控和舵机供电,所以有供电不足的情况出现,可以尝试从osd另一端12V供电,具体你看 ...

我相机是5V的所以OSD只能5V供电了!今天下午量了一下电压才4.6V可以判定应该是电压不足造成的,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相机是5V的所以OSD只能5V供电了!今天下午量了一下电压才4.6V可以判定应该是电压不足造成的,谢谢啊

客气了,天下模友是一家嘛

网友B:
独立电源稳定一点   最好飞控也独立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独立电源稳定一点   最好飞控也独立供电

现在已不用OSD模块了!改用数传加飞鱼地面站,中提来说比OSD更方便而且更高大上

楼主:
在此谢过各位朋友了,小弟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C:
好多这种问题,看看电源模块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这种问题,看看电源模块是不是有问题

是用图传5V供电的,可能是负载太多供电不足吧

网友D:
1、接线是否有松动现象,检查线路
2、osd供电是否稳定,检查电压
3、显示器显示制式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接线是否有松动现象,检查线路
2、osd供电是否稳定,检查电压
3、显示器显示制式是否正确, ...

电线松动可以排除,用手机FPV做的显示,应该是电压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