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x9d plus里面的special funtion

楼主(2017-06-06):
为什么我的遥控里面找不到engine on的,是我的版本问题还是我创建的模块问题呢?

网友:
对应的语音文件丢失或者损坏了,重新找个语音包替换即可

网友:
对应版本要加载对应的SD卡文件包 现在2.2版本出来了 建议重新刷机拷贝SD卡文件

网友:
有那个中文女播音包

网友:
在下一个,或自己录一个放里面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