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4G枪控出问题了

楼主(2017-06-06):
,舵机通道,出现了异常的情况遥控器中位归零在没有动作的情况下舵机通道自动输出

网友A:
你好,建议通过下面方法先尝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
1. 恢复出厂设置(菜单最后项)
2. 校准 (在断电情况,同时按住Exit 和Enter键,打开电源进入校准界面,然后校准1,2通道的最大最小值)

我们售后的qq是:2850416973

网友:
找到原因分享下哦

网友:
没有玩过这些遥控

网友:
习惯了天地飞,完全不敢用其他国产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么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返厂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建议通过下面方法先尝试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可以联系我们的售后
1. 恢复出厂设置(菜单最后项)
2. 校准 ( ...

不行

网友:
厂家回答的还不错。

网友C:
正常,我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我也这样

怎么修

网友:
可以联系我们售后返修处理,售后qq:2850416975
返修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北富国工业区2栋3楼
收件人:乐迪售后
电话:0755-883617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修

我直接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