吧友们这摄像头要这连接啊?

楼主(2017-06-06):
我把倒车影像的摄像头拆下来的  如何才可以安装在无人机上?吧友们教一下我怎么装上  还要一些什么材料

网友A:
找到正极负极信号线就可以了

楼主:
这是12V的  可以用吗

楼主:
夜视灯也都在的

楼主:
这是四方的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正极负极信号线就可以了

那接收机和图传  我需要买什么的才可以用

楼主:
2个摄像头的

网友B:
这个就可以,不过你那个上12v的,用12v供电

楼主:
还有一个显示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可以,不过你那个上12v的,用12v供电

我需要一些什么材料才可以组装得起来   指教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些什么材料才可以组装得起来   指教指教

图传发射,图传接收,显示屏有了就不用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发射,图传接收,显示屏有了就不用买了

图传发射我是不是得买12V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夜视灯也都在的

是的都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夜视灯也都在的

这是倒车影像拆下来的  都在还有一个新的
就是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组装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我是不是得买12V的?

嗯,你搜索了看,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搜索了看,应该有

图传发射,图传接收可以分开买吗?还是要买一套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图传接收可以分开买吗?还是要买一套的?

可以分开买,但是有些不兼容,最好买一套。很多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分开买,但是有些不兼容,最好买一套。很多频率的

我想直接买个支持手机当显示器的接收机

网友C:
倒车摄像头的影像是反的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直接买个支持手机当显示器的接收机

口袋FPV,只支持部分安卓机,买的时候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车摄像头的影像是反的的吧

知道我正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袋FPV,只支持部分安卓机,买的时候注意

好的   我手机是安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袋FPV,只支持部分安卓机,买的时候注意

这2可以对接上吗?图传发射5.8G40CH,图传接收机好像支持32CH的  可以用吗?

网友D:
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反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倒车摄像头的图像是反的哦

谢谢  正像反像都有几个

网友:
厉害   不过这么大个的倒车摄像头是用在装甲车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2可以对接上吗?图传发射5.8G40CH,图传接收机好像支持32CH的  可以用吗?

你问卖家

网友: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我买了摄像头装车上的

网友:
似乎特别复杂

网友:
没有说明书?;那就上网查查。

网友E:
楼主送我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送我个玩玩

目前没几个

网友:
太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