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m v2飞控无法链接电脑调参软件

楼主(2017-06-06):
求助,如题无法安装驱动程序,导致链接不上调参软件,求大神们技术支援!

网友(2019-10-07):
兄弟怎么样解决了没有啊,真糟心啊

网友(2019-08-27):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精灵把驱动装上,naza连接电脑,然后打驱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折腾了两天才弄明白

老哥老哥 稳!!!太稳了 我折腾了半个月了 悟空都没有链接上电脑  你一句话点醒了  多谢多谢 五体投地

网友(2017-11-11):
我来水一水   驱动问题好烦哦

网友:
三台win10电脑也死活连不上 , 改装win7便连上了

网友(2017-07-24):
电脑系统是不是有点问题,换个电脑试试看。

楼主(2017-06-14):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我也是win7旗舰版,跟你一样的问题,最后怎么搞定的?

之前系统是32位的换成64位纯静版,然后按百度上的方法就0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模友的技术支持,小弟感谢万分

求分享!我也是win7旗舰版,跟你一样的问题,最后怎么搞定的?

网友:
连上后看左下角的灯有没有闪,如果没有就是没连上

楼主:
只有跳过,无法链接

网友A:
用驱动精灵把驱动装上,naza连接电脑,然后打驱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折腾了两天才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驱动精灵把驱动装上,naza连接电脑,然后打驱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折腾了两天才弄明白

呵呵,这招已经用过没用

楼主:
试过了驱动精灵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招已经用过没用

那我也就没招了

楼主:
我已经折腾四天了,百度,大疆售后,泡泡老师的贴子也几乎看了个遍,现在非常郁闷,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楼主:
问一下需要调参后才能解锁吗?

网友C:
用的大疆飞控原装的数据线(之前用过别的数据线,接不上,不是充电线),安装驱动和调参软件时,关掉360等安全软件的后台,再不行的话换台电脑,再再不行就反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大疆飞控原装的数据线(之前用过别的数据线,接不上,不是充电线),安装驱动和调参软件时,关掉360等 ...

大疆售后说安卓手机的数据线就可以,换了几根,电脑也换了三台还是连不上,看来是没法用了,至于反厂就算了懒得折腾,谢谢你

网友D:
系统缺失一个文件,当初我也是安装不了,好了下载个文件就好了1、一般情况下较少出现WIN操作系统缺失usbser.sys文件, 如缺失先下载此文件并放置在C:\WINDOWS\system32\drivers路径下,根据系统类型选相应文件放到C盘路径中,完成安装,重新安装驱动程序即可,可打开调参并尝试连接飞行器;
2、已完成第一步操作但还是无法连接,说明电脑设备管理器还处于拦截此驱动,请您按附件,进行设置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缺失一个文件,当初我也是安装不了,好了下载个文件就好了1、一般情况下较少出现WIN操作系统缺失usbser ...

这招也试过了,而且还重装了电脑系统,同样无法链接

楼主:
我在想会不会是LED模块坏了,每次链接电脑时都提示给主控供电,但飞控上电自捡时LED灯正常

网友E:
飞控上电,换数据线,基本就这两个原因,折腾两个月v2的路过

楼主:
看来这j8飞控也折腾了好多模友兄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上电,换数据线,基本就这两个原因,折腾两个月v2的路过

折腾两个月是不是有想把它砸了的冲动呀

楼主:
入门的第一个飞机就这样,电机都没上桨转过就卡这儿了,不知道我还怎么继续,哎……

网友F:
百度好像有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F:
百度好像有解决方案

都安装百度解决方案试过几次了还是链接不上

网友G:
换XP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换XP试试

嗯,看来目前也只能如此了

网友:
进WIN7安全模式,彻底卸载驱动。然后重启电脑,重新安装大疆软件及驱动,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         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叫人重装系统,把系统换成XP的还不行我就用大锤把它砸个稀碎

网友H:
电脑撒系统的      实在不行找个驱动包吧

楼主:
现在是win7旗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脑撒系统的      实在不行找个驱动包吧

你说的驱动包怎么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驱动包怎么弄?

网上找看看官网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上找看看官网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模友的技术支持,小弟感谢万分

网友:
解决了吗?试试把时间调到2015年,重装一次驱动,我就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