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调转动无力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6-06):
xxd电调转动无力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0-04-24):
我也想知道xxd电调到底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2017-06-14):
xxd不好用

网友:
不知道,反正我的是憋住了,直接冒烟了,但是能用,就是加不起来油门

网友:
换电机试试,不行就是电调坏。

网友:
校准电调行程试试

网友:
xxd的不行。我买2个xxd,一个力大一个力小

网友:
要么电机要么电调

网友:
搞个好点的电机

网友:
你是指拉力不够 可以测试一下吧

网友:
卡转了还是什么原因?电调没力?还是电机没力 ,看看里面磁钢掉没有,还有是不是有东西缠住或者里面的铜丝断了

网友A:
xxd还是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d还是换掉吧!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就买来了一个玩,然后线断了,就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就买来了一个玩,然后线断了,就坏了。。。

都是这么过来的!慢慢就好了!

网友:
电机轴松了

网友:
便宜的xxd轴特别爱松  内六角上不紧

网友:
磁力不行了,

网友:
或者线圈有问题,

网友:
电调估计是好的

网友:
这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