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的分电板看着还不错

楼主(2017-06-06):
挺好的哈哈

网友:
X60还是X30

网友A:
这种分电板不太好,入门还行,3-4S,电流也就只能够2212级别的,再高建议换掉,就是薄薄的两层板,不知道全载能不能达到5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分电板不太好,入门还行,3-4S,电流也就只能够2212级别的,再高建议换掉,就是薄薄的两层板,不知道全 ...

真的么 我还打算用来飞穿越呢 之前的成品分线板随穿越一起飞丢了呢

网友:
应该打硅酮胶水密封防水

网友:
容易接头扯掉焊盘

网友:
充电用的?这玩穿越是哪出啊? 并联四块电池?

网友:
实用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