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机架动力配置

楼主(2017-06-07):
这种机架用什么配置好?电机选3508还是4108?

楼主:

这种机架用什么配置好?电机选3508还是4108?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4108吧直接

网友A:
都可以吧

网友:
大疆的e800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吧

拉力一样吗?

网友:
具体看你打算做多大重量的机子。
①3508 580KV 4S电池   13~15寸桨
②3508 390KV 6S电池   15寸桨
6S续航会稍微长一些。(相同电池容量下)
我头像的就是①配置 15寸桨,只能飞15分钟左右。(4S 5200 电池)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载重了    挂什么设备

网友:
4108盘式电机更稳定

网友:
看你挂多重,4108应该会好些,载重大些!

网友B:
可以去看看二牛家的马拉松电机,我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看看二牛家的马拉松电机,我觉得不错

哦,好的那用什么飞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好的那用什么飞控?

看自己了,开源的难调,要动手能力强,商品的简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自己了,开源的难调,要动手能力强,商品的简单点

哪些控是开源的?哪些控又是商品的?开源和商品哪个比较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些控是开源的?哪些控又是商品的?开源和商品哪个比较稳?

用DJI的飞控吧,容易调试。动力也可以用DJ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DJI的飞控吧,容易调试。动力也可以用DJI的。

我新手一个身边又没人指点就怕调参复杂的搞不过来,用大疆的E800这套动力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以的。不过现在自组不流行了呀,楼主还是入手一台精灵什么的吧,还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