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电调出现个问题

楼主(2017-06-07):
大概这是这样的、我买了图片上这个电调套装、然后装机电机3号转速和其他三那个不一样1、2、4是1040值时候就转4号是1150才转,重新效准油门行程后就好了可是断电重上电又不一样了,刚开始以为是飞控问题,赶巧飞控又让我弄烧了,正好换了个飞控!结果还是这样3号转的慢!然后下载电调工具BLHeliSuite14.4.0.3看了看里面的设置1、2、3、4号电机都一样!!!!!现在本人纠结了!这到底是咋回事?又换了个以前的12A电调效准油门后正常,下电在上电也没问题!就是这个好赢电调这样!求帮助

网友:
DSh0t我是1020都转

网友:
我也是用好盈有一个电机也和其它不一样

网友A:
楼主解决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啦吗?

电机发热解决了!转速的问题没解决、又买了个电调等货到在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发热解决了!转速的问题没解决、又买了个电调等货到在说吧

电机发热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