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如何降低玩机成本——飞控篇

楼主(2017-06-07):
JMP 0x00
上一篇引言请看这里

0x01
飞控类
目前市面上的飞控芯片主要有:F1、F3、F4、Mega2560等。有的飞控主要用在穿越机上,有的则用在航拍机上,还有用在有刷小飞机上,所以在购买之前,买家一定要先把功课做到位,了解能不能达到自己的预期。胡买一通必然是学费交足。

而不同的芯片,性能会有所不同,比如F1和低端的F3无法采用dshot协议;而各种外设通讯需要更多的通讯端口,其实在这方面航拍多轴飞行器要求更高,GPS、OSD、接收机都要占据一个串口,还要刷写和设置用的USB占用一个,串行口少的飞控,显然是无法胜任了。
即便是同一个芯片的飞控,其存储空间和内存运行空间等参数也会有所不同,就拿F3系列来说,有STM32F303CCxx,有256KBFlash48kb内存,但是STM32F303CBxx,只有128KB存储和40KB内存;区别是:如果飞控程序因升级而导致固件文件增大,那么空间小的可能无法刷进去,而内存过小,也会导致程序运行时的内存溢出故障。

0x01:10
外观判断
现在大家基本都是异地交易,即便是同城也不会采用见面交易的方式,为了避免“货不对板”或描述不当,在交易之前事先看货变得尤为重要。可以要求卖家拍一些飞控的细节图,观察PCB板是否完好,有无灼烧痕迹。对于穿越机来说,大部分情况下会被定义为“战斗成色”,这也很正常。“战斗过”的配件一定会大幅贬值,但不代表其“价值”会正比贬低。玩航模,外观不重要。脏一点、污一点没关系,只要功能完好。

0x01:20
价格谈判
准新货:8折以下;半新货:6~7折;战斗成色:5折以下;问题配件:送给我吧……
如果飞控的PCB覆铜层有损坏,不建议要,因为那种只能依靠飞线修复,如果在穿越机上飞线……你懂的……(飞仙);如果只是磨损,上一点硅胶覆盖保护后不会有啥问题。

脏一点没问题,下面我会讲如何清理;有一点要留意的是,有些飞控的接口有没有被胶水给堵住……我自己卖掉过一块飞控,不小心让万能胶沾到了usb口上,我也告诉买家胶水问题。。那块飞控不换usb接口,就没法调参数……
0x01:30
验货
收到飞控后,留意配件是否齐全;比如F3系列的,应该附带有UART2和3的连接线,如果插针没有焊的,应该还有附带的插针。CC3D的飞控,应该有一个塑料壳(这个很重要);

观察飞控是否对的上卖家交易之前给你的照片,当心狸猫换太子~
确保以上两项没有问题之前,不要动烙铁。先上电检查,连接配置程序,看看飞控是否正常。检查飞控陀螺仪是否正常,晃动一下看看敏感程度。放平后看看误差,并且校正一下后再看看是否正常。连着usb线,稍微将飞控在桌面上轻轻敲击,这一个动作是模拟飞机炸鸡和震动情况下是否正常。如果这个时候发现飞控重启、断开等等的异常情况,你需要留意了。

0x01:40
重新整备
首先自然是烧录最新的固件,如果固件已经是最新的,那也要做好复位清空老设置的工作。以免接跟自己常用的配置不合而造成操作失误。

确保飞控是完好的之后,你可以对其进行“深加工”,让它能在你的手里“安度余生”。
以SP Racing F3为例,我不喜欢用插针的,而是直接把电调的信号线焊接在飞控上。所以,有些焊接这插针的飞控,我会先把所有插针统统去掉,顺便也去掉多余的焊锡……

然后用牙刷沾上洗板水彻底清洗飞控板

因为不知道飞控在到你手之前经历过什么,我用热风枪调350°C对着板子稍微吹一下,这能让一些虚焊(也许是震虚的)器件重新焊接牢固。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注意保护不耐高温的塑料件;

再将所有引脚、端子口用胶布保护起来,喷上“线路板保护漆”。需要喷涂至少2层。记得正面两面都要喷上。

最后上飞机,各类信号线和引脚焊接好。
0x01:50
参考价格(不含运费)
以下是比较常见的飞控,大概评估了一下合适的价格(区间)

型号
最低价(元)
最高价(元)
SP Racing F3
30
50
CC3D
20
40
F3 Evo(有刷4、6轴电调)
20
40
NAZE32 Rev6
20
40
APM 2.8
50
100
Pix 2.4.8
150
300
F4 类飞控
50
100
QQ
20
40

网友A:
楼主,我钱不怎么多,现在有个apm飞控,但是感觉对震动太敏感,不稳定,失控返航啥的不稳。大家又说apm有点落伍了,我在想要不要卖了换个f3豪华版,主要是我技术现在很菜 而且目的也只是想来航拍啥的

网友:
感觉看到楼主的帖子很切合我这种普通的低端菜鸟的情况和状态,顶楼主!  盼着楼主更新!

网友B:
F3无法采用dshot协议 乱讲

网友C:
这个好,不过参考价格按最高价都难收到想要的飞控,闲鱼都是传家宝系列,明明自己玩过玩腻的二手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钱不怎么多,现在有个apm飞控,但是感觉对震动太敏感,不稳定,失控返航啥的不稳。大家又说apm有点 ...

apm多用于航拍吧,f3多用于穿越。理论上用f3是可行的,实际你操作起来会发现可以参考的资源会很少。建议你还是用apm,研究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不过参考价格按最高价都难收到想要的飞控,闲鱼都是传家宝系列,明明自己玩过玩腻的二手东西{:1_5: ...

慢慢收,随缘吧。
我收过25元准新的cc3d,收过30元的F3,收过不足40元的30A支持BLS的电调。总之,随缘。

楼主:
引用 网友B:
F3无法采用dshot协议 乱讲

看的真仔细,但还不够仔细

我说部分低端F3,Naze32就不支持

网友(2018-03-24):
¥m2Vw0ohNRWu¥

网友D(2017-06-07):
黑蚁飞塔团购也挺便宜的【FlyTower黑蚁飞塔F1 F3 F4 一体化塔式飞控 穿越机爱好者首选硬件】,点击链接再选择浏览器打开http://c.b1yp.com/h.iBjemQ?cv=oAO6ZwP4lms&sm=dbf3cb ,或复制这条信息¥oAO6ZwP4lms¥后打开手机淘宝

网友:
f3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
不上精  对不起你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文字太多了看的头晕

网友:
apm还是不错的,我用的apm2.8   160元,杠杠的 ,正版,50的。。缩水严重啊

网友E:
咸鱼从来没看到这么便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咸鱼从来没看到这么便宜过

不要直接去咸鱼看,论坛,群,时不时的会有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黑蚁飞塔团购也挺便宜的【FlyTower黑蚁飞塔F1 F3 F4 一体化塔式飞控 穿越机爱好者首选硬件】,点击链接再选 ...

奸商

网友:
米不多,玩起来吃力

网友:
这个帖子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咸鱼从来没看到这么便宜过

论坛才有可能出现这种价格,不过都会被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真仔细,但还不够仔细

我说部分低端F3,Naze32就不支持

naze32 都是F1的 是不支持

网友:
帖子写的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慢慢收,随缘吧。
我收过25元准新的cc3d,收过30元的F3,收过不足40元的30A支持BLS的电调。总之,随缘。 ...

蹲了好久的闲鱼,300的单PIX飞控也从没看到过,不过最近风声紧,大家都在观望中,下手的不多,所以最近闲鱼的东西都普遍跌价了,很多前两年的秒价都没人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蹲了好久的闲鱼,300的单PIX飞控也从没看到过,不过最近风声紧,大家都在观望中,下手的不多,所以最近闲 ...

是啊是啊,不知不觉收了好多东西

网友F:
楼主您好。请问mwc的源码有无刷种有刷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请问mwc的源码有无刷种有刷版本吗。

没看懂,你是要有刷还是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你是要有刷还是无刷?

有刷空心杯的。谢谢

网友G:
很好的经验,我有个电调起动电机能响,但不能控制电机转,这个有什么办法检查。

还有请问楼主知不知道另外一种用EFM8BB21芯片的电调如何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好的经验,我有个电调起动电机能响,但不能控制电机转,这个有什么办法检查。

还有请问楼主知不知道另外 ...

你看看是不是管子被击穿了,用万用表量。

另外,看芯片决定怎么刷固件不靠谱……你还要看硬件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的真仔细,但还不够仔细

我说部分低端F3,Naze32就不支持

naze和f3是2个概念,要搞清楚。dshot的支持关键看电调和飞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naze和f3是2个概念,要搞清楚。dshot的支持关键看电调和飞控固件

naze是我查阅的文档和记忆错误。

dshot对飞控芯片也有要求(除了对ESC的芯片的要求之外)

网友:
想知道apm是什么价格

网友:
想知道apm是什么价

网友:
顶贴是一种美德

网友(2017-08-05):
可以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不过参考价格按最高价都难收到想要的飞控,闲鱼都是传家宝系列,明明自己玩过玩腻的二手东西{:1_5: ...

说得好,都是当传家宝卖的。我在咸鱼卖的多了,都是大亏本。县手上有套极翼飞控p2新版,需要联系我,绝对良心价格。

网友:
感觉看到楼主的帖子很切合我这种普通的低端菜鸟的情况和状态,顶楼主

网友(2017-12-15):
扫盲了 ,我就虎买了一桶 后悔

网友:
哈哈,又来学习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