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翼展1100mm野马p51电机怎么安装

楼主(2017-06-07):
买的FMS翼展1100mm野马p51,kit版,电机怎么安装,右拉和下拉一般是多少?谢谢大家

网友:
回帖是一种信仰~

网友:
一点点就够了

楼主:
两度左右?

网友:
路过这里,来学习一下,很漂亮的飞机。顶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度左右?

差不多

楼主:
什么图?飞机的图还是安装的图?

网友:
一到两度这样子

网友A:
需要做一个“斜的”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做一个“斜的”垫片。

嗯嗯  主要问题是,这个垫片垫在哪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主要问题是,这个垫片垫在哪儿?

电机座与电机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与电机之间

稍微有一点就行吧?不用很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稍微有一点就行吧?不用很大吧?

不超过3度。实际上,垫1--2个垫片就行。

网友:
十月航空出的有视频教程

网友B:
你优酷上可以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优酷上可以搜索下

找过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