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莫名的抽风,高人求解救

楼主(2017-06-07):
自制碳纤机架,630左右轴距,今天试飞,发现莫名的抽风啊(GPS模式下),样子有点像之前的APM自动调参舞,我晕  。一开始起飞(将飞未飞正要离地前)那一刻,发现机子抖动特别厉害,还以为是有什么螺丝没上好,检查完也没发现问题,后来以是电机水平没校好,重新校时发现基本是OK的,问题就是抽风依旧啊  。机子上所有配置之前装在DH610机架上GPS模式下稳如狗啊,哥也是醉了,什么情况啊  辛辛苦苦搞了两天,就给我这抽风病  跪求高人搭救
(配置:
自制机架
极翼V2PRO
致盈3508KV580
铂金30A
飞宇2D云台+飞萤6S
10000MAH4S
整机除电池1.88KG《不会因为太重了吧  》)

网友:
具体图片 飞控型号

网友A:
换了机架,要重新调试感度,重新走一边安装步骤

网友:
没上过大机机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机架,要重新调试感度,重新走一边安装步骤

基础感度全100%,遥控感度全150%,明天再重新校一遍试下

网友:
离地不要犹豫,脚架得有点虚伪

网友:
回帖是一种信仰~

网友B:
浆反了? 电机反了?电调信号线反了?水平校准?罗盘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浆反了? 电机反了?电调信号线反了?水平校准?罗盘校准?

前三者反了离不开地面就侧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浆反了? 电机反了?电调信号线反了?水平校准?罗盘校准?

有反了的就飞不起来了吧兄台

网友:
期待今天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C:
你用什么飞控也不说,真行,估计是naza的吧,是LITE还是刷了V2,我曾经遇到过这个情况,地面检测正常,一飞上天,就炸机了,后来反复分析是罗盘问题

网友:
和我的一个故障,我都1个多月不碰它了,炸怕了

网友:
有那个50的Lite

楼主:
今早重置了飞控,全部重新校准过一次,视乎抽风症轻了许多,那么问题又来了,GPS模式下定不了了,似乎在绕圏啊    神马情况,特么降落到地了电机还转个不停,不管人手还是用自动返航,好像不知已经着地了,靠,一次还生生断了我的一只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什么飞控也不说,真行,估计是naza的吧,是LITE还是刷了V2,我曾经遇到过这个情况,地面检测正常,一飞 ...

说了啊兄弟,极翼V2pro啊

网友D:
似乎前段时间就说过抽风了吧?没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似乎前段时间就说过抽风了吧?没解决?

抽风小很多了,更大条的问题来了,特么飞上天了下不来,落地了来猛转  还炸了一桨,现在还没找出原因,都不敢飞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抽风小很多了,更大条的问题来了,特么飞上天了下不来,落地了来猛转还炸了一桨,现在还没找出原因,都不 ...

看来,问题是更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问题是更严重了。。。。。。

就是啊,以为是油门行程,昨天重校了,完了发现前面两轴力道特别猛,后面两轴有点没力感啊,握艹特么脱坑的心都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啊,以为是油门行程,昨天重校了,完了发现前面两轴力道特别猛,后面两轴有点没力感啊,握艹特么脱坑 ...

不用下脱坑的决定。前后电机转速不一样,那么,你要检查一下供电系统,是不是不平衡?有分电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下脱坑的决定。前后电机转速不一样,那么,你要检查一下供电系统,是不是不平衡?有分电板吗?

有分电板,这回真是闹心了,以前怎么装都能飞,这次就特么见了鬼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