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刷固件 使用接收机

楼主(2017-06-08):
我想问一下 华科尔d10刷了固件之后 在遥控器里面选择frsky是不是就可以用frsky的接收机了    不知道有没有老哥知道?

网友:
刷固件,不改硬件的话,只能支持原装接收机和dsm接收机,想要支持其他接收机还要换高频头

网友:
d10原生固件路过

网友:
换个四合一高频头差不多都能支持了

网友:
如果你刷了5.0的固件,协议上没有星号的就是支持的,有星号的就是需要增加硬件的。

网友:
要买高频头

网友:
不一定,这只是一个通讯协议

网友:
应该是要换高频头

网友:
换四合一高频头

网友:
要加高频头

网友:
铁定不行,你需要一个四合一高频头,或者cc2500

网友:
加cc2500还要开高频头

网友A:
需要加装高频头或者改装遥控,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我就是D10改装爽爽的用睿斯凯接收机,http://www.moz8.com/thread-8850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装高频头或者改装遥控,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我就是D10改装爽爽的用睿斯凯接收机,http://www.moz8 ...

好的 谢谢哥们

网友A:
客气了,给个最佳答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给个最佳答案就行了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加装高频头或者改装遥控,看看我的帖子就知道了,我就是D10改装爽爽的用睿斯凯接收机,http://www.moz8 ...

手机给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给不了吗?

l        期待你的最佳

网友:
你好主楼 我给我的飞机想按个平衡仪需要吧控的混空给关了我不知道怎么关 我的控刷机了 十分感谢大神 我V13238252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