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显示器第一视角飞穿越机的方法

楼主(2017-06-08):
自从入门穿越机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模拟器的训练,可是模拟器练的炉火纯青了,一上机就各种不适应,没有不第一视角不敢飞远,第一视角感觉无法进入那种情景。没有钱买眼镜只有借来的一个屏幕,该怎么办呢?

网友A:
买个电视,都有视频端子,选低压的,用电池做个供电就好了

网友B:
模拟器只是用来入门了解了解可以 毕竟现实和虚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练习还是从现实开始吧。准备炸鸡吧

网友C:
直接上真机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电视,都有视频端子,选低压的,用电池做个供电就好了

我感觉也得要屏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只是用来入门了解了解可以 毕竟现实和虚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练习还是从现实开始吧。准备炸鸡吧

炸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真机练习

嗯,用真机了,但是不习惯第一视角

网友D:
你调pid,调到和原来的飞机一样的话,就好飞了

网友D:
穿越机还是比较耐炸的,不存在炸起炸不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pid,调到和原来的飞机一样的话,就好飞了

不会调,买回来没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还是比较耐炸的,不存在炸起炸不起的问题

炸坏了配件要钱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调,买回来没调过

有相关帖子,你可以学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炸坏了配件要钱呀

没有那么容易坏

网友:
多练习真机吧。我一开始飞固定FPV的时候看屏幕也是不敢飞,光看屏幕找不到方向,距离和高度都感觉不到。多飞习惯就好了

网友:
真机调机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用真机了,但是不习惯第一视角

那你模拟器不是练的第一视角

网友:
不错,真是太棒了!

网友E:
你需要一个好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模拟器不是练的第一视角

是第一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那么容易坏

昨天第一次飞,起飞30米后转了个弯就分不清哪是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相关帖子,你可以学一下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一个好场地

有一块草地,不大

网友F:
我现在是刚好相反 会玩真机不会玩模拟了 说明模拟还是和真机差距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现在是刚好相反 会玩真机不会玩模拟了 说明模拟还是和真机差距太大

我得找机会多练练真机了

网友:
我也是同样感觉,不敢飞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第一视角,

那怎么会不适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第一次飞,起飞30米后转了个弯就分不清哪是哪了

先练四面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练四面悬停

穿越机练四面有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练四面有用吗

当然有用了

网友:
多多练习肯定会适应的

网友G:
实际操作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操作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操作才是最重要的。

嗯嗯,昨天拿出去飞了,刚开始还是有些不适应,后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有用了

昨天飞了,感觉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