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如何设置返航速度。

楼主(2017-06-08):
APM飞控飞固定翼。切返航后总是全油门。如何控制返航的速度呢。或者控制返航时的最大油门百分比。没有空速计。

网友A:
apm飞固定翼好飞吗

网友:
在参数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固定翼好飞吗

挺好飞的

网友:
速度跟自动模式速度是一个值,

网友B:
返航属于自动模式的一个特殊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航属于自动模式的一个特殊状态

有详细一些的吗。如何调?

网友:
返航模式下 速度应该不好调的

网友:
全部参数里找。自动模式的速度

网友:
固定翼的话
要保持高度。这个速度不可能很慢
否则炸鸡

网友:
自动驾驶油门上限调一下!

网友:
对这个问题,还真是不清楚。

网友(2017-12-31):
可以修改的,但是固定翼不懂啊,

网友:
返航是油门决定的,默认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