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萌新:都接好了为什么电机不转啊!!

楼主(2017-06-08):
naza  m lite 飞控,xxd电机,电池状态良好,接收机对码了,就是电机没动静

网友A:
地面站  好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  好啦吗?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没?

校准哪个?!怎么校准?

网友:
去看一下泡泡老师的教程

网友:
这些你都还没搞  想飞还早

网友:
遥控器双摇杆外八解锁

网友:
油门校准 遥控校准

网友:
没有连接电脑调试吧

网友:
深圳市拓天腾飞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无人机电机,联系qq 2355835644

楼主:
都校准了,问题不在这,可能要连电脑调试,电机直接连接收机就转,中间连飞控就不转

网友:
调试啦,校准了,遥控器设置了,各种问题都需要一一搞。看教程吧

网友:
那是没解锁啊

网友:
链接电脑地面站调试

网友:
楼主看一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多潜水

网友:
调参听你这个萌新后够新的

网友B:
提醒一个题外问题,主供电电源线必须换硅胶线,你这电线承载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电调校准了没
地面站都设置好没
解锁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一个题外问题,主供电电源线必须换硅胶线,你这电线承载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我这也是无奈,买的时候没电源线,拆了一个电饭煲电源线接上的,后面要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也是无奈,买的时候没电源线,拆了一个电饭煲电源线接上的,后面要换的

调参试机倒是可以飞的就~~~~~

网友:
飞控没调。。。链接电脑调参

网友:
多看泡大师教程吧,你一大半的工作都没做呢

楼主:
我真的疯了,电调校准了,电脑调参了,解锁姿势都做了,接电后电调声音是正常的,但是电机就是没反应

楼主:
我如果把电机直接接到接收机3通道上,是正常的,但接了naza m lite飞控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
DJI、零度、拓攻、极翼P2、兔子、MWC等飞控的使用合集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9-1-1.html

网友:
飞控校准好以后,校准遥控 解锁才能飞

网友:
解锁了没?

楼主:
我去tm,油门反了,调好就行了,折腾了我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