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3d打印建模帮忙改个简单模型

楼主(2017-06-08):
谁会3d打印建模帮忙改个简单模型,把电机座空位改一下

图片不知道挂没挂

网友A:
你这只是切片软件吧 需要3D工具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是切片软件吧 需要3D工具

我知道,就是不会建模,发这个图只是想改这个电机座的螺丝空位

网友:
耐心等待,大神们忙

网友:
solidwork可以不

网友B:
重新画个吧 没有原文件 只有切片后的不好弄啊

网友C:
STL文件无法编辑 只能重新建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画个吧 没有原文件 只有切片后的不好弄啊

主要是不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L文件无法编辑 只能重新建模

你会建模吗

网友D:
stl不好改,直接提供详细尺寸可以帮你重新建模

网友:
提供需要的尺寸吧,或者告诉我你要配的电机型号,重新画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的

帮我画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l不好改,直接提供详细尺寸可以帮你重新建模

晚上回去量尺寸帮画下

网友D:
很容易建模的,只要有尺寸!

网友D:
问题是电机座用PLA打印耐不了高温,得确定电机不会发热量过大以至于座子融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电机座用PLA打印耐不了高温,得确定电机不会发热量过大以至于座子融化了

回去我给你尺寸,帮我画下,我用abs 打印要稍微好一点买的电机座炸坏了,寻思看打印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电机座用PLA打印耐不了高温,得确定电机不会发热量过大以至于座子融化了

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建模的,想学习但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用的什么软件建模的,想学习但不知从哪里下手

solidworks

楼主:
你的qq多少我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容易建模的,只要有尺寸!

直径35 高16 低厚2 壁厚2.5 中间孔直径8 螺丝孔长5宽3 按照你这个图吧螺丝孔位置对应水平旋转45度。
哥们按照这个能画出来吗

网友:
这个模很简单啊

网友:
需要我帮忙吗?建模没问题。

网友(2017-08-22):
我之前有一台i3的打印机,实话告诉你,如果已经生成stl格式的文件,基本上不好改了。不过看你这个这么简单的东西,重新用建模软件重新建个模型就行了

网友(2018-12-19):
我可以帮楼主修改模型哦!这是最简单的逆向,只要几分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