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busf4飞控

楼主(2017-06-08):
我的f4飞控本来还是好好的,电脑刷了一下系统然后就不识别了,刷完固件之后连接不上,这是怎么回事,之后设备管理就显示一个感叹号,这是怎么回事,哪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驱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问题

不会啊,f4需要几个驱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f4需要几个驱动啊

出现黄色感叹号基本都是驱动问题,你重新更新下驱动看看

网友:
关于驱动的问题请学习教程吧

网友:
肯定驱动不对了!!!!

网友:
貌似要在dfu模式下才能刷固件,lz换个模式再试一下吧

网友:
请到BF软件首页下载以下3个驱动
CP210x
VCP_V1.4.0
zadig_2.2
不懂怎么安装去论坛找教程。
请把本回答设置为最佳答案,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顶一个

网友:
下一个驱动精灵

网友:
黄叹号是驱动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用win7的自动更新给装上了。

网友:
BF调参软件主页有CP210串口驱动下载以管理权身份运行后 重新连接飞控,或者安装stm32的DFU模式驱动,短接boot连接电脑dfu模式刷机

网友:
找个usb转串口,然后从串口dfu强刷hex版吧,stm的驱动问题很烦人,有时候能玩你好几大天。

网友(2023-05-26):
大家应该说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