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振动问题!

楼主(2017-06-08):
新人刚接触穿越机,也是刚开始玩。也不懂,乱打乱撞,撞到这里倒下了,飞机无法平稳飞行。后来问商家飞机是什么问题,他说振动太大了。又说加这个那个的配件,又说换大一点的机架,唉。。。。。。(我只是个穷逼,只是想实现一下飞行梦)求大神打救我。

楼主:
已加了汽泡沫垫底了,还是说振动太大了!

网友A:
穿越机用pix我也是醉醉醉醉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用pix我也是醉醉醉醉醉了

这个有问题吗?不可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有问题吗?不可以的吗?

没问题 相当的没问题

网友:
Pix飞穿越可惜了

网友:
我APM放穿越机

网友:
换f3或者f4飞控,化骨龙,beerotor,萝卜家得都可以,你这控真不适合穿越。必须换控,

网友B:
标准f3也比这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f3也比这个好用

我有f3的飞控,可我是小白不会搞,你能帮我吗?谢谢你!!

网友C:
哪个卖家帮你装的这机机啊 这震动也不大 不好飞十有八九是卖家能力问题 没调好pid  穿越机装pix 我怎么觉得是高调的浪费呢 ? 电机不是十五元的那种吧?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f3的飞控,可我是小白不会搞,你能帮我吗?谢谢你!!

……那个f3?需要下载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f3?需要下载地面站,

我说还有f3的飞控,你能教我吗?以前装的时候3号电机自己满油,所以才买pi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卖家帮你装的这机机啊 这震动也不大 不好飞十有八九是卖家能力问题 没调好pid  穿越机装pix 我怎么觉得 ...

说对了,电机是16块

网友:
我的电机买贵了,20块

网友:
穿越用f3就可以了
应该是没调好
震动不算大

网友:
pix飞穿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还有f3的飞控,你能教我吗?以前装的时候3号电机自己满油,所以才买pix的

嗯,可以,307204443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