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3DR 433数传能不能同时使用

楼主(2017-06-08):
老司机在哪里啊?

网友A:
可以,但是有风险

网友:
可以 要改频道和id ~

网友B:
改参数就可以,不然那么多对讲机频道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参数就可以,不然那么多对讲机频道怎么使用

可以详细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有风险

有没有方法?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

泡泡有教程视频的啊,百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有教程视频的啊,百度一下

我找不到

网友:
为何要两个一起用?

网友:
同频会干扰

网友:
可以用啊,有一定干扰 不过一般没事

网友C: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5-1-1.html
(出 ...

在飞鱼地面站上能不能更改飞行速度,如果能,那要更改哪一个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5-1-1.html
(出 ...

老师,入了一套si1000芯片数传,已设置功率20,但是实测百米左右就会掉线不稳,天线是棒子(里面是螺旋),感觉距离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师,入了一套si1000芯片数传,已设置功率20,但是实测百米左右就会掉线不稳,天线是棒子(里面是螺旋) ...

距离远近,和天气,所在地理位置,周边环境,等等因数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