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d plus 升级后的问题

楼主(2017-06-09):
升级到2.2,不知道是不是我操作问题,还是这个版本就是这样,创建模块的时候,以前第一步有四种模型可以选择的不见了,现在不知道什么情况来的,有那位大神了解的吗?

网友:
创建模块wizard 是什么 标准opentx里面没有wizard  这个lua 脚本

应该是你这lua 脚本太旧 2.2 不支持了

网友:
应该是SD卡的内容没更新成最新的,路径不对了

网友:
2.2本来就没有4种模型选择了

网友A:
那是遥控器外挂的lua脚本,一个在遥控上执行的wizard向导脚本,可以到open-tx.org上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遥控器外挂的lua脚本,一个在遥控上执行的wizard向导脚本,可以到open-tx.org上下载 ...

不太明白?请问哪里有教程吗?

网友B:
把你的SD卡文件全部替换掉OK?刷机不彻底,目录文件已经到了10版本了,看看你的目录文件吧,还有用2.2软件先备份模型就可以,然后再刷固件,刷固件时选择固件校验,刷碗固件再整个替换SD卡目录文件。刷完拔掉数据线。选择重启,如果不行重复一遍拔掉数据线后选择EEPROM后重置SD卡再拷贝一遍。有点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的SD卡文件全部替换掉OK?刷机不彻底,目录文件已经到了10版本了,看看你的目录文件吧,还有用2.2软件 ...

大神,我想问一下,我在电脑里把sd卡格式化了,现在刷不到固件怎么办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我想问一下,我在电脑里把sd卡格式化了,现在刷不到固件怎么办啊

电脑上用OPENTX2.2刷机官网上有 也有教程不行去翻我的帖子吧,我有发过刷机教程,跟着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上用OPENTX2.2刷机官网上有 也有教程不行去翻我的帖子吧,我有发过刷机教程,跟着来吧

好的谢谢

网友:
刷机有风险

网友:
顶一顶,慢慢折腾总会搞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