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frsky x9d+的sd卡给格式化了

楼主(2017-06-09):
手残,把sd卡里面的东西都删了,现在刷什么版本都刷不到,什么不兼容的,不能开机,而且不停的震动,试过跟着教程做也没有效果,现在怎么办好呢,会不会变砖的,大神救命啊

网友:
真无语了 如果boot底层驱动能连接上说明遥控器的通讯是没问题的,刷固件要在电脑上安装opentx2.2来刷机,你这bootloader都可以连上怎么可能刷不了?!没耐心了 自己去官网看教程去吧

网友:
开源的玩意就是要慢慢折腾

网友:
给个邮箱我,我发你点邮件

网友A:
用软件恢复卡的数据就行了。不必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件恢复卡的数据就行了。不必纠结

用什么软件啊?是不是也是用opentx那个啊?谢谢你

网友:
用“易我数据恢复向导V2.1.0(附注册码)”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