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罗丽三代的6通接收加MOS直接驱动有刷电机怎么弄啊

楼主(2017-06-09):
下面的这个红框中的怎么个接线方式有知道的吗?
我的遥控是默认设置,接的三通道 接MOS 电机不转 只有嗡嗡声。
MOS用的是IRF640

网友(2020-05-24):
其实我也在寻思这个问题

网友A(2017-06-09):
第一步 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开机后 菜单~接受管理~输出模式~通道一 设置为pwm ~返回~失控舵量~发射一改为-100% 发射三改为00%  第二步 返回至菜单层 ~通道设置~输入映射~运算1 改成摇杆3  运算3 改成摇杆1   然后mos接到接收机第一通道  拐弯接到接收机第三通道(一三通道调换了)就可以了
解释 mos要用pwm输出模式驱动 萝莉接收机 第1  2   7通道支持pwm输出  摇杆3设置到运算1  2  7都可以 但是一般都是6通接收机 所以一般设置到运算1或2  还有失控舵量 如果不调的话 关控后电机会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开机后 菜单~接受管理~输出模式~通道一 设置为pwm ~返回~失控舵量~发射一改 ...

这些操作 必须在遥控器和接收机正常连接的时候操作  因为大多数都是调的接收机

网友:
买低压mos,或者加一个三极管驱动。把栅极的驱动电压拉到电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开机后 菜单~接受管理~输出模式~通道一 设置为pwm ~返回~失控舵量~发射一改 ...

哥们儿,试过接收加mos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儿,试过接收加mos管的?

晕  肯定试过啊  早就玩过 不试过 我能这么具体的说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肯定试过啊  早就玩过 不试过 我能这么具体的说啊 呵呵

下次试试

网友(2017-08-09):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开机后 菜单~接受管理~输出模式~通道一 设置为pwm ~返回~失控舵量~发射一改 ...

解释的很清楚,下次搞MWC了请教你啊

网友(2017-09-18):
值得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 接收机上电 遥控器开机后 菜单~接受管理~输出模式~通道一 设置为pwm ~返回~失控舵量~发射一改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单里找不到接收管理啊,是我的程序版本不对吗,菜单里的程序版本显示是v3.1版

上群里下个v1.2版本的

网友:
驱动电压低

网友D(2017-10-20):
我用的是富斯GT3B遥控(枪控),原配接收机。做了萝丽的单向电调,用舵机测试仪可以从静止到全速,但电调接上富斯的接收机后,电机就会转动了,此时没有对遥控器进行什么操作。请问有谁知道怎样设置?还是萝丽的单向电调不能用在枪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富斯GT3B遥控(枪控),原配接收机。做了萝丽的单向电调,用舵机测试仪可以从静止到全速,但电调接 ...

对   用枪控得做双向的

网友(2019-10-04):
还是板控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