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软件和烧录固件

楼主(2017-06-09):
github上的  ardupilot 项目 编译软件和烧录固件的话,是否安装PX4toolchain 就够用了
里面已包含eclipse了,就可以进行代码编译了
烧录的话,console 就可以吧
是这样吗

网友A:
烧录貌似空白芯片可以用st自己那个工具吧,stvp。

然后第二次在烧录就可以直接用地面站更新固件的方法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录貌似空白芯片可以用st自己那个工具吧,stvp。

然后第二次在烧录就可以直接用地面站更新固件的方法烧录 ...

谢谢。代码编译,你用的什么软件 和开发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代码编译,你用的什么软件 和开发环境

我没编译过,我只是知道怎么烧写空白芯片。

我自己写程序是用keil的,eclipse我也没玩明白呢。

楼主:
有没有懂得呢?这论坛里都是些什么人……

网友:
真的困了。。。。

网友(2017-08-03):
坐等高手指点一二